TP177A触摸屏上的按钮怎样用PLC来控制呢

楼主(2012-09-20):
触摸屏TP177A,想通过外部按钮控制PLC从而链接到触摸屏的按钮。也就是说,按一下外部按钮,那触摸屏的按钮就动作。怎么实现呢?个位大侠,有劳了。

网友A:
要是触摸屏采用按钮的话好像不能实现的,因为触摸屏上的按钮对应的点在PLC编程时不能够用作输出的,在触摸屏上用矩形图对应的变量在PLC内应该可以作为输出点用,用外部按钮控制改变矩形图的颜色

网友B:
谁能发个实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