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9-20):
我在用两个软件编程时感觉没什么区别,但用work2去读用developer编程的程序时,怎么有一部分丢了。

网友A:
work2 说实话还不成熟,我们用了一个项目,有用回8.86了

网友B:
我安装的WORK2打不开developer编的程序

网友C:
GXW2有內建模組外掛了,可以直接讀回模組設定。
GXD8要外掛模組軟體,但它的外掛不支援W7 X64。

GXW2讀取GXD8的舊程式完全沒問題(Q系列)
但對早期的A系列支援不怎麼好,有些不支援,所以無法開啟。

GXW2出來有段時間了,不成熟的話,原廠應該也不會推出。
臺灣是最近才在推這軟體。
功能蠻多的。

T480 i5-8250U,32GB,SSD:2TB+256G

网友D:
在GX WORKS2上FX也可以用FB了,GX DEVELOPER不行,一个很大的区别.

网友E:
GX WORKS2软件速度太慢

网友F:
确实GX WORKS2软件速度太慢

网友G:
GX WORKS2刚开始用不习惯,现在感觉比GX DEVELOPER好用,功能齐全。

网友H:
是比GX DEVELOPER好用多了

网友I:
大概半年更新一次應該不會太慢吧(只是支援機種還不夠).更新太快萬一bug一堆怎辦...
GX DEVELOPER大概也是半年更新一次

网友J:
我安装的WORK2打不开developer编的程序,所以卸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