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红外线温度传感器的接线问题

楼主(2012-09-20):
我有一个S20红外线温度传感器出线有三根红,绿,屏蔽线。电源是24V,输出是4-24MA。上面写红接+24V,绿接—24V及电流正极。请问电流负极接哪里呢请教一下有人知道接吗谢谢!
那我温度表上的4-24MA输入接哪两根线啊
大家好才是真的好

网友A:
你的这个传感器是2线制的,把你的 电源+---->传感器+;传感器- ----->电流输入模块+ ;电流输入模块- ---->电源-;形成回路就行了。

网友B:
应该是串联的接法
代理台达变频器,PLC,触摸屏,设备维修,控制柜制作 QQ;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

楼主:
可说明书上写了绿线接—24及电流输出正极啊
大家好才是真的好

网友C:
串联一个回路,你最好把+24V接传感器,传感器负端接+模拟量模块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可说明书上写了绿线接—24及电流输出正极啊
没错,难道矛盾吗?

楼主:
感谢大家帮忙是上面高手的接法
大家好才是真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