丰收
三菱的软件不能用

楼主(2012-09-20):
我一直都是用台达和汇川的,三菱的以前我是用最低版本免安装版的,昨天装了三菱8.52的为什么不能用,比如新建个文件都不行,打开文件也不行。求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A:
安装时点了监视那个选项

网友B:
支持1楼的说法

网友C:
我也碰到过,重装系统。XP的

网友D:
到注册表把旧版本清掉后重装
承接:
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

网友E:
建议使用论坛搜索功能。
看看ymmfa站长关于这方面的帖子。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25811-keyword-%B4%B4%BD%A8%D0%C2%B9%A4%B3%CC.html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06004.html
论坛搜索“创建新工程”,可以搜出如下贴图: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到注册表把旧版本清掉后重装
很多人不注意这一点;
卸载后,用金山卫士或360卫士等清理注册表
重新安装就OK(不要点监视喔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