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FC中TRAN不能用

楼主(2012-09-20):
如图所示,我用的是GX WORKS2 V1版本软件,这样用于FX2N编辑SFC是转移命令做不了,直接显示如下错误,说命令错误,不知是何原因造成,请各位高手说说!谢谢

网友A:
我试了一下,直接输TRAN就行了,你前面用了大括号,再输TRAN就不行!

网友B:
你输入指令的时候,前面的不需要选择的,不管那个指令都是,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试了一下,直接输TRAN就行了,你前面用了大括号,再输TRAN就不行!
对,还要注意TRAN后面不要跟空格键,不记得是GX-D还是GX-WORK2上跟空格键也会报错

网友D:
直接输入TRAN,无需选择指令符号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了,看来是软件的漏洞呀,输其它命令没这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