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问题大侠帮忙

楼主(2012-09-20):
FX-2N PLC内置八针圆口接口,要是和个人PC通信用什么线,求大侠指点,线的型号,

网友A:
数据线,看你什么PC有什么端口了哦。

网友B:
看电脑上有什么口,我们一般都在RS上买

网友C:
商用笔记本上有忍rs232串口,一般的笔记本没有的 ,需要另外配一根usb转rs232的串口线,配一根8针的编程电缆就可以了!

网友C:
淘宝上输入FX 编程线就有好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