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9-20):
这段程序怎么解释图中的的D16   1310729   是怎么来的

网友A:
DADD 是32位加法,(D17,D16) +  1234   ---> (D21,D20)
D17 (20),D16(9)
20X65536+9=1310729
  • 下载积分:+5(静芳) 好人!
  • 出门打工难,打工学艺难,学艺拜师难,找到好师傅更难。

楼主:
    65536是怎么来的,请教下,我不是很会

网友B:
    坐等高手
    业精于勤

网友A:
    2的16次方=65536
    当D16的16位全是1时,为65535,再加1后,就全为零,且进1到D17
  • 下载积分:+1(黄昌左) 好人!
  • 出门打工难,打工学艺难,学艺拜师难,找到好师傅更难。

网友C:
    简单点看:
    D16=9
    D17=20
    换成16进制:
    D16=0009
    D17=0014;
    XCH指令将D16和D17的数值进行交换,那么:
    D16=0014
    D17=0009;
    把[D16  D17]这组数组成32位时,它的值是:
    16#   00140009
    这个数转成十进制就是:1310729
  • 下载积分:+1(黄昌左) 好贴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简单点看:
    D16=9
    D17=20
    换成16进制:
    D16=0009

    谢谢版主!通俗易懂!

    不过,不是说三菱的高位在前吗?怎么组成32位时是“D16D17”排列,而不是“D17D16”排列呢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
    谢谢版主!通俗易懂!

    不过,不是说三菱的高位在前吗?怎么组成32位时是“D16D17”排列,而不是“D17D16”排列呢?

    你说的对。
    我上面的有错误。
    监控中显示的D16=9,D17=20是已经交换之后的结果。
    一开始应该是D16=20,D17=9。
    谢谢指正!

网友E:
    没画过这种,学习了

网友F:
       学习,很好,很强大。。不过很简单
    真实是什么 ?分享陌生的心情
       追求彼此的坦诚 雾里看花 水中捞月
             最美止于此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简单点看:
    D16=9
    D17=20
    换成16进制:
    D16=0009

    谢谢,已经搞明白了

网友B:
    谢谢,我也学习了。
    业精于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