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循环控制

楼主(2012-09-20):
大家好,我想做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程序,通1小时30分30秒,断30 分30秒,循环进行.通断时分秒时间可以随意改变.改变时分秒不知道用什么变量,请高手指教

网友A:
什么PLC,在PLC里很好完成

网友B:
要两个时基1秒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

楼主:
三菱或西门子的,用触摸屏修改时间

网友C:
买一个现成的可调节双计时器几十块钱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买一个现成的可调节双计时器几十块钱就可以了。
我现在是用的可调的双记时器,因为要用好几个,想用触摸屏和PLC代替,调节小时,分,秒在触摸屏上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来做

网友D:
触摸屏上用数字输入元件

网友E:
PLC中使用D字元件,PLC中间一个数据写入窗口,地址也写成D.

楼主:
D元件可以做写入时间,但后面的分,时,秒怎么做呢,点击秒变成分,点击分变成小时,点击小时变成秒循环

网友F:
用几个D代表时分秒,进行加减乘除,最终得到一个D,输入到t计时器中去

网友G:
用数据寄存器写给定时器的定时时间

网友H:
搞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完成的了

网友I:
写一个双时间继电器控制程序利用数据存储器写入时间常数。触摸屏写入的地址为PLC数据存储器D的地址。

网友J:
嗯,这个嘛,按照楼上所说自己搞搞就会啦

网友K:
同意4楼的老师的说法。

网友L:
有一个正在使用的电路

网友M:
利用加1指令对1秒的时钟脉冲进行加计数存在寄存器,按每60进一的方法将计的数值存入三个寄存器内(按时,分,秒的
格式),然后利用比较指令运算输出结果。只要改变寄在器的当前值与比较数值的关系就可完成对时间的修改。(用初始脉冲先将Y0置1) 将D1,D2,D3分别是时分秒的数,当D1>1,D2>30,D3=30,时,Y0置0,当D1=2,D2=0,D3=30,时,Y0置1,同时清除D1,D2,D3当前值。

网友N:
JSS48A-S型号的时间继电器可以实现

网友O:
用PLC 的内部继电器控制啊

网友P:
楼主,还是找我吧,我花个50块钱用单片机弄个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