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-developer 8.86梯形图编辑时候怎么一次选取多个元件进行复制粘贴啊?

楼主(2012-09-20):
刚开始还可以,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行了!
求高手指点!不胜感激涕零!

网友A(2022-01-04):
用连续粘贴

网友B:
按住SHIFT键,点击(待复制的)左上角第一个元器件,然后点击(待复制的)右下角最后一个元器件,注意必须保证选取区域为规则的矩形才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