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GX Developer9.86 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啊?急求高手指点啊!跪拜了!

楼主(2012-09-20):
不能选定范围内的梯形图了?怎么办啊?

网友A:
是在寫入模式嗎?

网友B:
要在写入模式才可以的。还有,好像没有9.86这个版本吧,是8.86吧

网友C:
你可能是插入模式,按insert回
承接:
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

网友D:
有9.86这个版本吗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指点!问题已经解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