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备上有12VDC的输出电压,我现在需要5VDC给编码器供电

楼主(2012-09-20):
设备上有12VDC的输出电压,我现在需要5VDC给编码器供电,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转换器。

网友A:
用1个7805即可搞定,不过记得加个散热片!
也可以串联一个1K 1/4w的电阻
下载积分:+5(dl2006) 好人!

网友B:
TO-220的7805加散热片

网友C:
一楼说的对,一个7805可以解决。

楼主:
7805三个脚,第一个脚连到+12VDC,中间的脚连到0V(com)端,第三个脚给编码器供5VDC电源,编码器0V一端连到7805的中间脚么,散热片怎么选择呢?越大越好么,直接把7805固定在散热片上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