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9-20):
本人做了个项目,用两台步进电机同时驱动一个物料,刚开始的时候运转正常,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线开机运转正常,约5分钟后,其中一台电机出现抖动,并有反转迹象.断电重启,运转又正常,过一会儿故障又出现.用三菱FX1S的PLC控制的,故障出现时,不断电,把PLC拨动开关拨到停止,然后RUN,又可以正常运转一段时间,很奇怪的现象.两台电机由两台驱动同时工作,驱动器的输入端是并联使用的.一直没什么问题,就这几天出现了这个现象,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师傅吗?希望不吝赐教?谢谢!!!!   我自己检查过了信号,没有问题,现在怀疑是干扰所致,但是其中的一台电机始终正常.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.

网友A:
楼主不妨串联输入试试。

网友B:
先看看有没有机械故障。

网友C:
设置下衰减模式,再看看那

网友D:
我碰到过这样的现象,都是PLC底层程序引起的异常,过些时间地好,也可能只是不能运行你现在的程序,硬件检测是OK的,没办法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楼主你要好好看看你的程序,很可能你的步进电机完成标志用冲突了,存在BUG。

网友E:
楼主最好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看,大家帮你分析下。
生活-焉知水生火热

网友F:
呵呵··確認下你的PLC是不是山寨的!
我遇到的問題和你一樣的

楼主:
首先感谢各位的回复,昨天试着把驱动电磁阀的几个继电器换成了固态的了,今天试机了,暂时还没有故障出现,没办法,只有继续观察了,如果以后故障不再出现,那就可以肯定是继电器工作时触电产生火花的干扰了,
。需要说明的是 ,我两台步进的驱动输入是并联的,如果是PLC的问题,我想故障时应该是两台一起出现才对呀。所以就先怀疑干扰所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