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威纶触摸屏TK6102I在软件上怎么拟不了其实际尺寸

楼主(2012-09-20):
我原来编写画面时选的HMI型号是TK6070IH,现在要换成另一款HMI,型号为TK6102I,直接在原来TK6070IH的画面上更换成TK6102I型,但在电脑上用软件模拟画面上怎么拟不了其TK6102I的实际尺寸,TK6070IH的显示屏为7寸而TK6102I的显示屏为10寸,这是什么原因?还有直接更换HMI型号会出现什么问题

网友A:
因为TK6070I及TK6102I分辨率都是
.
800X480所以电脑模拟显示都一样的
蓝景自动化

楼主:
请问楼上,要是我直接改HMI的型号,将画面下到TK6102I里面,那画面的比例会不会同时放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楼上,要是我直接改HMI的型号,将画面下到TK6102I里面,那画面的比例会不会同时放大?
会自动放大的
蓝景自动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