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一看

楼主(2012-09-20):
为什么我装三菱的编程软件装上了却打不开,新建工程的时候弹出工程处始化失败!

网友A:
最直接的方法是换操作系统吧,本站有答案的,搜索功能。

网友B:
1楼说滴对 我刚买电脑地时候系统装地W 7地 装上2N编程软件打开就初始化失败 我后来去换了XP 地就OK了 但是现在好像有那编程软件在W7上装地吧 我建议换XP

网友C:
电脑系统问题吧?

网友D:
电脑系统的问题呢,你重装系统咯,选XP的吧,
zsh340

网友E:
楼主应该还要下载一个“GPPWDELL”文件,安装方法里面有。

网友F:
會不會你安裝的選項選錯了

网友G:
用32位系统

网友H:
看看是不是没有安装软件环境呀

网友I:
这是个老问题了,很简单的,进注册表看一下三菱的软件的注册位置,然后全部删除,在重装软件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