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9-20):
我使用组态王和A2S(H)S1的CPU进行通讯,硬件连接为PLC端接CPU编程端口(25孔)计算机侧使用RS232串口连接。

参数设置组态王设备中三菱A系列的EZSOCKET(第一个),端口选择COM1,地址为组态王安装目录中EZUSER.INI文件中A2S(H)S1型号中【】括号中内容。波特率为9600、奇偶效验为偶效验,数据位为8位,停止位1位(亚控技术支持说波特率等设定不用在,在EZUSER.INI文件中设定好就行)。亚控技术支持告诉我,在EZUSER.INI文件中设定的通讯参数,跟三菱PLC编程软件和PLC通讯的通讯参数一致(就是波特率、奇偶效验、停止位等)我在三菱编程软件GX中没有查到编程软件和PLC通讯时的参数。我使用串口监控精灵监控串口看了下编程软件和PLC通讯时的参数,照此参数输入EZUSER.INI文件对应项目,还是不能通讯(但不能确定这些参数是否正确)。

我请教各位

第一还有什么方法看到GX编程软件和PLC通讯时的通讯参数。

第二、我有什么设置不对的地方吗。

最后如果有朋友使用过A些列和组态王成功通讯的,能把程序传给我,我对照比对下最好。我邮箱是446989783@qq.com小弟先谢谢各位了。

楼主:
怎么没人回答呢

网友A:
数据位为8位改7位,

网友A:
数据位为8位改7位,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