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9-20):
PLC可以直接驱动电磁阀或继电器吗?本人是搞售后服务的,有40%PLC输出点烧坏,出差的代价太高了,所以想请各位老师帮忙。谢谢!

网友A:
最好不要直接驱动电磁阀和其他电器,可以利用继电器中转一下,这样对输出点至少起到保护作用,就算外部电路短路最多也只是烧坏继电器而已。

网友B:
电磁阀与PLC之间加一个中间继电器

网友C:
电磁阀功率不大,直流负载可以直接驱动,从没有出现过问题,如果是驱动交流感性负载的话,最好是加中继转换一下

网友D:
继电器可以直接驱动  电磁阀建议用中继转接一下
  祝好运

网友E:
动作频繁的电磁阀(油阀)建议用中继转接一下。

网友F:
加中继费钱还占地方,建议PLC出来加个保险丝

网友G:
直接驱动没问题,但建议加保险,这样如果过负载可以避免触电烧坏,可以5个触电一个保险也可以10个一个保险,这个分局楼主自己定义了!

网友H:
SMC的和小金井的电磁阀就可以直接驱动,它们只有0.03W~~国产要加中继哦,国产的一般是0.3W是10倍!!

网友I:
加中间继电器  省心

哪家的 plc    40%   太垃圾了
试过直接带 80VA 220V 阀 约30万次寿命

网友J:
各位都说加继电器! 如果我一个设备有个20-30气缸。我全转?不知道那个电控板会什么样。
我用的三菱 西门子 OMRON 全是直接连接DC24驱动的电磁阀。新机未有坏点情况。
我见过有些人在电磁阀驱动中并联电阻的情况。不知道具体用意。 知道的帮忙讲解下!感谢
生活-焉知水生火热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各位都说加继电器! 如果我一个设备有个20-30气缸。我全转?不知道那个电控板会什么样。
我用的三菱 西门子 OMRON 全是直接连接DC24驱动的电磁阀。新机未有坏点情况。
我见过有些人在电磁阀驱动中并联电阻的情况。不知道具体用意。 知道的帮忙讲解下!感谢

不是并联电阻吧,应该是二极管把····?

防止倒流的!

网友L:
最好不要直接驱动电磁阀和其他电器,可以利用继电器中转一下,这样对输出点至少起到保护作用,就算外部电路短路最多也只是烧坏继电器而已。重要是保护输出点

网友M:
加保险可以直接驱动,

网友N:
数量不多就可以

网友O:
应该是电阻串联电容吧?消振用的。

网友P:
加中继起保护

网友Q:
QQ3130569178 PLC编程、登录口令修改删除、调试、备份 ;FB块口令解除

网友R:
如果是直流的不容易烧触电,但是如果是交流的话动作频率对触电是有影响的。

网友S:
加吧,不加更倒霉

网友T:
用集成模块式那种不占地哦

楼主:
我也想过加中间继电器,开发成品也会相对增加,动作也会慢点,占用地方也比较大。有没有好点建议呢?

网友U:
基本上不使用PLC直接驱动负载,专业常识,需加装继电器,减少售后麻烦。

网友V:
加了中继,什么毛病都没有。

网友W:
我感觉对方技术太差 搞不好是人为整坏滴

网友X:
加中间继电器,成本低,维护简单。

楼主:
为你解决PLC输出触点烧坏的问题。电子继电器,本继电器的特点:小驱动大负载,寿命长,体积小,价格低,本人代售:18665113850

网友Y:
加中继,用焊接式的,10X20 CM的PCB上可以装好多

网友Z:
加中间继电器会使PLC输出点更安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