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
欧姆龙CPM2AH型号的PLC,与电脑无法连接,怎么回事啊,求帮助

楼主(2012-09-20):
欧姆龙CPM2AH型号的PLC,现在用USB转RS232串口线连接,驱动已装,用CX-P7.3的程序自动连接怎么也连接不上,而且PLC 上COMM灯也不亮,怎么回事啊,请大家懂得指点一下,不胜感激啊

网友A:
换东西试吧,没啥好说的。
先换USB-232转换器,再换编程线。最大可能是前者的问题。

网友B:
你确定CX-P7.3不是完整版不能连接CPM2AH。你新建工程看下能不能选择CPM2AH的CPU,如果不能,就要下新的编程软件版本号我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