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决方案?

楼主(2012-09-21):
在一个转盘上控制相关机台,但是如何将信号传输到转盘外部的总控台上,因为转盘一直在转用通讯线很难实现,
是否用无线,能否用三菱的以太网通讯模块加无线路由器吗?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,万分感谢!

网友A:
有那种曲线皮带加轴承的,无线成本太高,还在干扰问题
承接:
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

楼主:
这个曲线皮带资料有吗,让我看看

楼主:
我网上找了这个不知道行不行

网友B:
电、液压(气)可以用旋转接头啊。

网友C:
用集电环和远程IO模块 CC-LINK

楼主:
CC-还不会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