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三相进线加断路器保护问题

楼主(2012-09-21):
变频器不是有自我保护功能吗,为什么还要在变频器的三相进线端加一个保
护断路器呢?有什么作用?可不可以不加这个断路器?

网友A:
原则上需用加,因为当变频器整流回路(变频器电源故障时)可以有效切断变频器电源,不使故障扩大,同时方便单独切断电源,不影响系统工作。
变频器保护功能的建立是依靠变频器电源正常的前提下。

网友B:
楼上的正解,是这个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