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224输入端无效

楼主(2012-09-21):
请教前辈;CPU224DC24V输入两个端子损坏,CPU上工作模式緑灯在亮,CPU下端那排输入的灯没亮,请问能否把CPU24V输入正极和负极并接入222模块的正极和负极;请问是什么原因。CPU上电后,下面的灯没有亮,在触摸屏上操作运行不了,用表检查后,CPU下端DC24V输入无电压,然后把CPU24V输入的线拆了并接在222模块的24V电源上,就能正常运转了,CPU上的灯也亮了,请问是什么原因、

网友A:
能不能说得清楚一点 ?

网友B:
只要你并联的CPU模块电源容量够大才行,要是过载的话小心把另一个也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