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機匝間短路怎樣檢測?

楼主(2012-09-21):
大電機匝間短路怎樣檢測?10KW以上的。

网友A:
以前介绍过很多方法,都不大管用,因为检测出来后电机已经不能使用了,最有效的方法是长期的运行电流跟踪,稍有异常,即可发现。

网友B:
电桥可以不?

网友C:
除非有专门的检测设备,否则10KW的电机匝间短路真的无法检测出来

网友D:
你先測一下电压,电压相差不大的话,你可以用钳形电流表檢測 ,3相之间相差8安培的话,就有问题了

网友E:
监控电流来估计是否匝间短路

网友F:
用测量单绕组电流的方法,三个绕组电流比较后,电流比较大的那一组可能会有短路。另一个方法是给其中的绕组通上一个电压,然后测量其它两组的输出电压,三个绕组轮流进行。同时作好记录,输出电压低的那组可能有问题。

网友G:
用直流电桥测量绕组的直流电阻,方法比较简便、安全,但要选用测量精度较高的电桥。

网友H:
简单又实用,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三相电阻值是否相同

网友I:
直接代换就行,如果这样搞,费时费力,以前有过一次这样情况,电机不热,电流也不打,长期用也没事,就是压力达不到.多位工程师都检测说正常,后更换电机正常了.(这台电机是USA的.)

网友J:
分别在绕组间通入12V或24V低电压,用钳形表测电流,将得出的三个数据比较.电流明显大的那组有故障,

网友K:
就算是你知道是哪一匝短路,你又能怎样?

网友L:
本人以前修过电机,像这种问题经验系数比较大,一般先用摇表摇摇,在钳形表测电流与额定电流对比。注意空载一般只有额定电流的百分之五六十。

网友M:
监控相电流应该可以查出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