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关于CJ1M系列CPU21的输入输出

楼主(2012-09-21):
本人新手,手上有一个OMRON的PLC,知道PLC的输入输出点,可以连PLC,能够是I/O点亮,可是因为该PLC无法直接外接线,所以使用连接器端子台,PLC型号CJ1M的CPU21,端子台是xw2d-40G6,连上去用万用表测没有输出电压,不知道该怎么接线。
本人不懂,不要说直接查手册,没找到手册,还有就是端子台连线也很难找啊。

楼主:
这是实物

网友A:
OMRON的,建议看看手册,讲的很明白的。
谢谢啊,找了很多手册,没找到,不知道怎么搜索的

楼主:
请问可以把你找的这个手册发个看下啊,

网友B:
我有手册,需要请联系发给你

网友C:
你那只是CPU,要有相关的功能块才能用。

网友D:
配一块32点的输入或者输出模块就行了

楼主:
邮箱:
1052067786@qq.com
,求手册
关于CJ1M系列CPU21的输入输出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