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数据串口怎么传送?

楼主(2012-09-21):
三菱FX1N的PLC往串口传数据的梯形图怎么写,请大师指教一下?万分感激。

网友A:
你表达不清楚啊
写入PLC程序吗?
设置好串口号,速率就行了(对应你232电脑的串口号)
是的,我不知道PLC和232的串口传送梯形图怎么写?请指教。谢谢

楼主:
PLC和232串口的传送梯形图怎么写,请指教?

网友B:
研究一下RS指令
能帮我把梯形图写出来吗?非常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