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维纶触摸屏,能不能这样设置密码?

楼主(2012-09-21):
我自己编辑的源程序,不想让别人盗窃,我现在源程序里加密码,能不能在用编辑软件打开程序时,先输入密码,才能打开的那种,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功能,请高手指点
液压机、油压机、数控压装机

网友A:
有的,打开你的源文件(MTP文件)后依次点击:编辑→系统参数设置→用户密码→工程文件密码(MTP文件)勾选“启用”→点击“设置”→输入密码并确认后退出保存即可。版本低的编辑软件没试过,我用的是EB8000 V4.51或更高的都可以。

楼主:
液压机、油压机、数控压装机
TCM Rehabilitation Physiothera

网友B:
MT500的屏也可以在软件里面设置密码的!用编程软件需要密码才能上载程序的,不过解密软件已经在网上公开了,防君子不防小人而已。
一般解密类软件都会被杀毒软件报病毒的,只有关闭杀毒软件的情况下才好使用!

网友C(2012-11-02):
触摸屏啊,哎。。。

网友D:
可以,还有你在编译时选禁止上载也可以呀,

网友E:
禁止反编译就可以了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