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C程序问题

楼主(2012-09-21):
这是一个关于中央空调的一个机组的控制程序,有哪位高手懂DDC编程给看看程序的意思和各模块的功能说明,谢谢

楼主:
路过的,给指点指点

网友A:
这是瑞士索特自控公司的楼宇控制,可以参考
http://www.sauter.com/cn

网友B:
ddcx比plc简单多了,从逻辑思维上

网友C:
做过ALC的 其他牌子没碰过

网友D:
这是个典型的中央空调控制系统,使用PC做上位机。有通断点和模拟量点,比如压差报警(一般指过滤器)用通断点,正常为常开,输出一变量;压差到了,压差传感器闭合,输出另一变量;风门,电动阀用模拟量点,也是根据输入模拟量信号控制输出,修正
感谢!你所说的能看懂,但是不会编写程序,能不能把你说的控制逻辑用各个模块画出来

网友D:
DDC相当于PLC的INPUT和OUTPUT,或者说模块,上位机(电脑)相当于CPU,使用组网

网友E:
没有使用过,来看看的

网友F(2013-03-22):
DDC是楼宇暖通系统控制器,IO主要为模拟量输入输出,当然也有数字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