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终端怎么选型

楼主(2012-09-21):
omron 继电器终端怎么选型使用?是什么作用?

网友A:
追求使用便利性和节省空间的4点
输出用继电器终端
• 宽31×高35×进深68mm。和PYF插座相等的尺寸。
• 独立接点、独立线圈。
• 可通过短路棒(另售)方便地进行公共连接。
而且相邻的终端也能公共连接。
• 备有端子保护罩,防止触电。
• 备有继电器搭载型和功率MOS FET继电器搭载型。
• 带动作显示LED。
• 内置线圈浪涌吸收用二极管。
• DIN导轨安装、螺钉安装共用。
• 附带继电器拆卸工具。

网友B:
劝你不要欧姆龙 那个假货太多你分辨不清。 而且真品质量不咋地 。用用魏德米勒的好了 。 贵了一点 但是质量很好,能用的长久 。

网友C:
抵制日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