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求教关于机床接地的问题

楼主(2012-09-21):
传统的变频器加机械继电器电路,一个变频器控制几个电机,电机地线有接机床,机床导地,但是现在有的机床会漏电,而且是有的人摸着没感觉,有的人摸着有感觉,就用电笔去测,也是有的人测没电,有的人测有电,本人是感觉不出,就是光着脚都感觉不出,求教高手怎么回事,怎么解决

网友A:
把所有机床找根地线连接起来,试试吧,

楼主:
我们做机床的啊!每台机时单独出去的,没办法几天连一起的哈

网友B:
正常接地就没事了。

楼主:
接地时是正常的啊!有没有人知道一种电子的专门处理这种漏电的电路块啊?好像听一个变频器的硬件工程师说个有这么个电路快的啊

网友C:
机床导地
是如何保证的?
测量接地电阻值。
所有电机接地线单独接到配电箱总接地线排,不要串接,不要利用床身做接地。

网友D:
接地线是否可靠?另外将变频器载波频率调低看一下。个人观点

网友E:
还是没有可靠接地的缘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