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9-21):
单位有西门子s7 300一台,使用一台老的工控电脑控制,用的是WIN2000系统,老的INTEL P4 1.8的处理器,研华PCA-6114P4的大板PCA6006LV的主板,现在电脑坏了,
现在把原有硬盘移动到新电脑里,控制程序可以运行,但是无法通过电脑控制PLC了,各位有什么办法吗或者有什么建议吗
本人不懂工控机,谢谢了

楼主:
晕,自己顶,建议版主设置回贴验证码

网友A:
重新安装板卡驱动,且在step7manager中设置好接口格式(通讯类型,波特率等)

网友B:
那要看你PLC和电脑的通讯形式了,如果是Profibus,必须用通讯卡的.
如果原来的卡没坏,可插到新机器上,再设置后就好用.

楼主:
等上班再试试,
想学习简单的plc编程,从什么开始学好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