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看这个程序能发现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2-09-21):
大家看看这个程序能发现什么问题?

楼主:
是不是大家麻烦下载啊,好了,我贴图

楼主:
图片看不清请点开放大看,此为技术贴,请大家多多参与!

网友A:
不是很清楚你想问什么,最好说的详细一些。
单就程序,定时器T0在星三角启动结束后未复位,正转和反转之间最好加一个互锁条件,即一方有效时,复位相反的动作

网友B:
楼上,Y3 OFF的时候T0就会清零,逻辑没啥问题,写法上注意点,最好不要直接置位复位Y,急停要断控制电源。
学习!!从点滴做起!!!

网友C:
好像是常触点反了~~~

网友D:
X2转换开关输出为Y1(正传)Y2(反转),中间可以串Y0(主接触器)常开触点。

网友E:
太菜了~这种编法~~要学会用中继啊~~
下载积分:+5(沈江淼) 你说的对,是要用中继!

楼主:
这是从网上下的一个程序,大家都没发现吗?启动时星形接法怎么没有反转呢???是不是呢?

楼主:
还有,而且星三角转换的时间差基本上没有啊!很容易短路的,楼下的大神说说是不是啊?

网友B:
TO 不是白给的

楼主:
T0是星形接法的启动时间,我说的是星接触器断开和三角接触器闭合应该有个0.1-0.5的时间差。最好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F:
真想看一下你的主电路,星形启动完毕后,三角形接法如何在正反转主电路中连接。主电路星形启动电机已经转起来了,三角形加速时改变方向?能改方向吗?

网友G:
一个正反转你明明用了开关为什么还用SET,楼主在买弄笔墨,而且犯了低级错误,用自己的的常闭串自己的线圈,而且没充份利用互锁进行防短路保护。

网友G:
你的计时器供电最好用Y0,而感觉你反转怪怪的,一看就晕·!

楼主:
14楼正解。这是最大的毛病。

网友H:
应该还要加一个主接触器,不然实现不了正反转

网友I:
不清楚。学习中

网友J:
问题大呢?Y形启动不能正反转如你开了你的电机在反接制动再反转,你的电路受得了吗?建议你在主接触器上正反转,程序加正转到反转需停止再反转,时间你自己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