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怎么和plc通讯

楼主(2012-09-21):
各位大侠 我最近用三菱FN1x和笔记本通讯编程可是用 sc09—-fx通讯电缆插上后也没反应 希望大侠指点一下 最好给我上传个适合win7 32位的三菱编程软件 还有我电脑里面找不到COM口设置 急急急 谢谢谢谢帮忙!!!!!!!!!!!!!!!
!!!

网友A:
如果用的是USB-SC09的话,需要安装驱动的

网友B:
站里就有三菱编程软件啊,支持你电脑的,我也是在这下载的。
上班=上坟

网友C:
如果是用USP S09数据数,首先要安装驱动,然后在你的电脑上点设备管理器,看看你所安装的端口是COM几,在线是请对应COM号,(也就是说电脑端口是COM2,那么在线设置也要是COM2.

网友D:
首先要装驱动,然后通讯时要选对com口,com口选择可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,插拔一次数据线,就会看到你的com口是那个,然后就可以下载上传了

楼主:
那个数据线的驱动我下了 好像不适合我的电脑 装了不行我的是Win732位旗舰版的 有谁有那个驱动麻烦传一个给我 谢谢 麻烦了
zsh340

网友E:
如果你的电脑没有RS232通讯口,且也没有USB的编程通讯线时,建议楼主去买一条RS232转USB的数据线,再与SC09联接就行了,笔记本USB通讯口的设置在电脑的“通行串行总线控制器”中找到。
现在GX 8.86的编程软件都自带有驱动程序。

网友F:
如果有COM口 请在编程软件里选择每个COM口再点通讯测试
如果没有COM口,是用USB转的,请确认驱动程序有安装,并且此程序适合WIN 7
驱动程序是配套里的线里配的,一般是一个小光盘
下载积分:+2(王志勇爱媳妇) 热心助人!

网友G(2013-04-29):
嗯 我在公司是看我师傅就是这样做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