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9-21):
读取一个寄存器实际数值为0.12,但监控寄存器显示为0,如何把实际值0.12表示出来呢?谢谢各位大虾

网友A:
监控寄存器是指的触摸屏的显示地址吗?如果是的话,是触摸屏里设置的数据格式不对

楼主:
不是。是PLC地址呀,做了一个通讯的,实际值是0.12,但PLC监控是0,

网友B:
监控数据格式设置为实数(浮点数)

楼主:
明白了,谢谢1楼和3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