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!那位老师帮忙解决下。。。。谢谢

楼主(2012-09-22):
我们是做清洗设备的
简单的说就是有个提升架装上需要清洗的工件。放入水中清洗,清洗5分钟后气缸上升到最高位置(离开水面)停止30秒滴夜(就是悾悾水什么的)然后30秒后再继续下降清洗,反复。。。到总时间后停止。我主要是不知道气缸到位什么的再PLC中怎么写。。。有能为大侠可以帮忙简单的写下。给个图片什么的看看。谢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可以通过在汽缸上面加磁性开关来确定位置啊

楼主:
不用PLC我知道怎么做的。。主要是我想用PLC编。。。新手你能帮我下吗 写个程序我看看 。。。

楼主:
最重要的我要看程序。。。。

网友B:
楼主,你看看编程手册有讲相关控制(指令)。我电脑没有安装编程软件,所以,,,。

楼主:
先谢谢你 可以我就是比较蒙了。。。无奈啊。。。总觉得不知道怎么下手。。

网友C:
在气缸的上下位各装一个磁性行程开关,按下开始按钮,气缸伸出或者缩回后,磁性开关动作,给PLC信号,PLC分别开始计时浸泡时间或者离开水的时间,按下开始按钮的同时,总时间定时器也开始计时。达到设定时间后停止就行了。

网友D:
交流探讨,仅供参考。
说明:本图中“入水”和“出水”的时间常数均为3秒。总时间长度按照“入水”时长+“出水”时长为一个计时周期,按照5个计时周期为一个作业循环,总计:30秒。可以更改的~
下载积分:+1(seagateyong) 虽然很详细,但是,楼主 ..
下载积分:+5(乌龟船长) 好人!

网友E:
用步进程序比较方便
也就是用SFC编程,比较直观、方便。

网友F:
7 楼你那是仿真软件吗 请问是什么软件啊 能跟据自己需要设置 信号灯什么地吗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帮忙!!!特别是7楼。谢谢。。。有不会的继续请教大家的。。有没有方便留个QQ的。。以后的多多打扰你们啦 谢谢。。。
zsh340

网友G:
这个用一般的顺控常规程序就行,如果用SFC步进那就更简单了

网友D:
各位:
楼主是在“求助”。如果想“帮忙”或者是“交流探讨”,就实实惠惠地帮人家忙。自己能做到哪儿,就尽力去做到哪儿。为人家提供参考,应该尽可能的详细~~~~   是不是呢?
9楼的朋友:一共是三个工具软件的综合应用:三菱编程软件(可能各位都有);另一个是附带的仿真软件(只要有三菱编程软件的朋友都不会少了这个东西的);另一个是需要潜心琢磨和“悟性”以及根据各自掌握的“电脑基础知识”来相互结合,最终达到“心想事成”的层面而实现的实际运行显示界面。这一点,不是一行字、两行字或者几行字能够说得清楚的。是要考量您的……

楼主:
谢谢这位大侠。。。
只要不是用指令就关是X Y T什么的我都懂就是一用到指令就完了。书也看了就是不理解 也许我太笨呵呵。在就是没人知道全靠在就瞎猜。
谁能给个全自动的梯形图...在下感谢万分。。。

网友H:
论坛里好人还是蛮多的

网友I:
我怎么感觉楼主这样不行啊,思路给你了,你要自己编程啊,练习啊,要不你下次遇到类似的还是不会啊,
虽然我也是菜鸟一个,只会嘴上说说,没机会 自己练习的那种
新人求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