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程序复制

楼主(2012-09-22):
请教; 我有一台控制柜上的CPU坏了,现在买了一个同型号的S7-200CPU来,想把程序从旧的CPU提出来复制到新的CPU上;请问怎么复制;旧的CPU会加密吗、

网友A:
所谓的“坏了”,还能通讯上吗?
可以的话,用microwin连上老PLC之后上载程序到电脑中,再下载程序到新PLC中;
不行的话就没有常规的办法了
是否被加密,要看人品
jxh668

网友B:
坏的我能搞定

网友C:
看你的运气了

网友D:
如果没电池卡,直接把24C64焊过去。管他有没密码

网友E:
平时设备程序该先备份的,别等坏了再考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