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求助:按照威纶官方教学视频为什么做不出来

楼主(2012-09-22):
看了威纶官方教学视频05制作数据键盘视频教程_EB8000 无法按照视频制作出来,主要是新增的键盘窗口200无法在窗口10的数值输入元件中引用,即属性--数值输入--键盘窗口编号中找不到新增的窗口200,请教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如果你是在做完窗口10后接着做的键盘窗口的话,那么这个键盘窗口的编号是11而不是200.在系统参数设置——一般属性——键盘——新增@在跳出对话框中在下拉菜单中会找到窗口11的 然后点确定就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