计数怎么请零

楼主(2012-09-22):
请指教
GX Developer 打印 梯形图 MAIN.pdf

网友A:
C10微分指令,改成常开就行了

网友B:
7楼地可以 RST
在计数器前面加个辅助继电器以可以把他断开一下

网友C:
你可以用你的計時器C10斷他自己
zsh340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看着个
这样复位计数器会出现程序不稳定,计数器复位时最好能与LD X4形成互锁

网友F:
直接用复位就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