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大
FX 2N 数据丢失的问题

楼主(2012-09-22):
我们厂中 有 一个PLC 用户数据丢了 但是 PLC 中的电池有电 这是什么情况 请老师们指点

网友A:
要做到这个,很简单的,PLC停电,拔了电池,过几分钟后再插上电池就行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要做到这个,很简单的,PLC停电,拔了电池,过几分钟后再插上电池就行了。
害人不利己

网友C:
电池电压不足时停电时间过长也会造成这些现象

楼主:
没有啊 我测电池时 是开着PLC 才给电池拿掉的 但是测了测 PLC 电池电压3.7啊 求解 是不是那块板子不行了 程序可不能丢了 那里在的程序 太主要了 我自已可写不上 求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