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电机可不可以调速

楼主(2012-09-22):
我是新手,请教下伺服电机可不可以调速

网友A:
怎么不可以调速,当然可以调速了

楼主:
请教下怎么设置?

网友B:
是三棱的吗?你是直接用驱动器运行电机,还是用运动模块控制,两者都可以调速的.
zsh340

网友C:
改变脉冲的频率就可以变理念速度,还有如果是速度控制时,伺服放大器外接电位器也可以调节它的速度

网友D:
可以的
位置控制模式下,改变脉冲的频率即可
速度控制模式下,改变电压即可
下载积分:+1(王志勇爱媳妇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