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 的PLC128MR,如何检测输出点是否坏掉????

楼主(2012-09-22):
我使用了一个128MR的PLC,用来控制FR-S500系列的变频器。但是PLC是2手的,我写了输出的程序,PLC上的输出指示灯有亮,但是实际没有输出,是不是点烧坏了呢?在软件上有没有办法检测这个点是否坏了???
接线方式:com1------- INV:SD Y0------INV:STF Y1-------INV:STR Y2------INV:RH Y3-------INV:RL
我估计是输出点烧坏了,但是有没有办法检测呢?
高人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可能输出点坏了,也可能是驱动输出点的芯片问题。

网友B:
这样接行吗?点坏否可以用表测量的。

网友C:
注意COM的接线

网友D:
com同组吗?

网友E:
启动就将所有点都输出置ON,然后用万用表一个个量呗!

网友F:
支持5楼的回答!!!

网友G:
用M8001驱动所有的输出点,然后用万用表检测。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H:
楼上的,我用万用量查了COM与Y点之间有电压,请问万用表用哪个档去量好坏?通断或电阻档我不敢用,怕烧表,目前是接24V灯泡检验的

网友I:
用福禄克的电阻档没有问题烧不了

网友J:
建议看你的变频器输入信号设置接受漏型的还是源型的,另外从你说用万用表量出COM与Y有电压,显然,是没接通,如果接通了,这两个点是等电位的,是没电压的,

网友H:
电压很低,零点几伏,应该是感应过来的,所以不敢用电阻档量

网友K:
驱动所有输出点后(输出点悬空),大胆用电阻档量,输出点对公共的COM,若电阻为0,则输出点是好的,否则有问题。
龙芯

网友L:
也只能这样,继电器输出长时间用的话触点烧坏很正常的
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,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。
只要我接手的项目,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

网友M:
我一般是用电压量。有输出时如果量到电压(电源电压值),那就是输出点有问题。

网友N:
MR,用万用表电阻档一个个量呗!

网友O:
可以 判别plc的输出是不是好的,在做下一步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