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06 PLC部分程序被屏蔽,帮忙解释!

楼主(2012-09-22):
Dear Boss:
小弟,这边有一套三菱Q系列部分程序被屏蔽,且呈现黄色区域,请帮忙解释如何释放出来.
程序图片如下:
thanks!

网友A:
调一下显示触点数,知道在哪吧,看下有用不,

网友B:
切换到语句表看是什么情况

网友C:
用高版本的软件打开吧就是GX-WORK2打开点右键根据提示就可以显示了。

网友D:
显示触点数11后即可正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