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Q系列PLC模块排列顺序?

楼主(2012-09-22):
Q系列的PLC的数字量输入、数字量输出模块、还有定位模块这些,插在基板上的槽时,要按一定顺序排吗?比如数字量输入一定排在0遭,还是说随便排都可以?

网友A:
你可以随便的。但一般习惯是定位模块;数字量输入,数字量输出模块。
下载积分:+5(lcl0904) 感谢!

网友B:
顺序随便的。

网友C:
这个问题你可以不考虑的,因为当你安装好所有的模块后你需要硬件组态的,可以说模块安装并没有顺序之分,看个人习惯

楼主:
谢谢楼上3位!!

网友D:
安你程序写的编号哦,或者你先编号再写程序地址分配一定要对的上

网友E:
我看别人做的还是有点讲究的,数据运算量大的模块会比较贴近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