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9-22):
        西门子S7-300 315-2DP PLC中的程序已经正常运行有大半年了,这几天没有去控制台看机器的动作顺序,今天发现机器动作的自动部分有几个动作有细微的差别(程序是我修改的,我能感觉到它的差别,但岗位操作工没有感觉出来,动作顺序没有混乱,也能够正常出产品),赶紧把程序下载下来查看,发现PLC程序已有部分丢失,已经回到半年前修改的那个程序了。实在想不通,PLC中的程序会只消失一部分,而不是全丢,而且跟半年前的程序一模一样?
    另:这台PLC经常SF红灯报警,但PLC并没有停机,而且这个报警过几天会自动消失。
        编程软件使用的是STEP7  5.5版,数据线使用的是STEP7  5.4 版300块一条的仿货,5.5版的软件配5.4版的线据线,我是被逼的。以前一直是使用5.4版本的软件,能够在线监控程序,有了5.5版本的软件后,就在线修改了下程序,麻烦就来了,当换上5.4版本的软件后,基本上不能在线监控了,偶尔能在线监控,也是几秒钟就中止,根本无法修改程序。后来就一直使用5.5版本的软件,但也只能在线监控几分钟,时间一长就自动中止,这几分钟已足够下载完程序了,也就没有去管它。笔记本与数据线我一直锁着,相信没有人动过PLC,程序的部分丢失是否与软件及数据线有关?

网友A:
和软件版本与通讯线无丝毫关系的。只和编程者有关的。你的通讯线是山寨的吧。如果是原装的,5.5版本自带了驱动了,可以长时间在线的。
修改程序后,保存到PLC的RAM和ROM是不一样的。断电后会恢复原状的。

网友B:
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灵异事件》
出门摆香案,每天三炷香,一周后看效果。
据站长透漏,他这么干过。

网友C:
保存到PLC的RAM和ROM是不一样的。保存到ROM断电后不会恢复了,保存到RAM断电会恢复原状的,下载程序的时候选择到ROM就可以了,西门子老款的PLC存储卡是要选择的,新款的直接下载不用选择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和软件版本与通讯线无丝毫关系的。只和编程者有关的。你的通讯线是山寨的吧。如果是原装的,5.5版本自带了驱动了,可以长时间在线的。
修改程序后,保存到PLC的RAM和ROM是不一样的。断电后会恢复原状的。

后备电池是管那部分的呢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灵异事件》
出门摆香案,每天三炷香,一周后看效果。
据站长透漏,他这么干过。

哈哈``大师厉害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保存到PLC的RAM和ROM是不一样的。保存到ROM断电后不会恢复了,保存到RAM断电会恢复原状的,下载程序的时候选择到ROM就可以了,西门子老款的PLC存储卡是要选择的,新款的直接下载不用选择了,

这PLC是带有MMC卡的,下载的时候没有RAM与ROM的选项,只有一个将RAM复制到ROM的选项,我以前试过复制,但复制没有成功,好像是说满了之类的。或许你会说清空了重来,但我发觉这PLC多少有点毛病,没胆清空了重来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这PLC是带有MMC卡的,下载的时候没有RAM与ROM的选项,只有一个将RAM复制到ROM的选项,我以前试过复制,但复制没有成功,好像是说满了之类的。或许你会说清空了重来,但我发觉这PLC多少有点毛病,没胆清空了重来。

清空了又如何。
注意清空前将程序(尤其是数据块)做好备份。
不行换张MMC卡,程序重新写一遍看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