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J2M网络设置问题

楼主(2012-09-22):
为了连接CJ2M,将cx-programmer由9.0升级至9.3,cx-server也升级至了4.5,版本应该是够了。但是打开程序后,在菜单【PLC】下的更改通信设置里,里面没有可选的通信方式,是空白的。
另外,只要新建PLC中选择CJ2M,再选择下面的网络类型,CX-progammer就会报错关闭。晕死,这是神马情况,重装了好几次了,还是一样的效果。求助高人!

网友A:
系统的问题吧

网友B:
重装的话要使用欧姆龙专用软件先卸载,不然的话以其他方式卸载重装的用不了的。我就悲剧了一把,重装了系统才可以。

网友C(2012-11-28):
看来需要重装CX-ONE或者重装系统才行了~

网友D(2013-06-05):
电脑系统清除,重新安装,不然用工控的,里面的东西太多,程序直接也有兼容性,所以很难弄干净,只有重新安装,首先装它,系统必须完全安装,这事情我也遇上N多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