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三菱Q系列PLC扩展卡相关

楼主(2012-09-23):
如何对存储卡上的东西进行地备份呀,如果卡坏了是不是用同样型号的卡直接更换就行呀,在手册上查了好久也没有查出个具体情况谢谢大家了

网友A:
这个在读PLC程序的时候时候有选项的,默认的是读程序和参数,可以选择读标准RAM(ROM)和扩展RAM(ROM)里面的数据,这些个大多是文件数据,卡坏了,把读出来的备份反过来写进去新卡就O了
兄弟内存卡里经常会扩展些什么东西呀,谢谢兄弟了
下载积分:+10(ymmfa) 好人!

网友B:
请问卡坏了怎么读出来啊

楼主:
谢谢一楼兄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