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点迷惑

楼主(2012-09-23):
请问各位前辈 一般的在论坛里面看别人上传的程序主要是学习那些方面 我每次也就是看看别人指令格式 觉得不知道还该学习什么地方求指点迷津 谢谢

网友A:
基本没用,因为你不知道工艺,里面的变量很多你都不知所云。
有那功夫还不如喝喝茶聊聊天看看新闻联播关注下十八大呢
拆二代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基本没用,因为你不知道工艺,里面的变量很多你都不知所云。
有那功夫还不如喝喝茶聊聊天看看新闻联播关注下十八大呢
不是一个行业的,基本没用。 有功夫看啥新闻联播,打麻将多好呢
每天进步一点足矣!

网友C:
作用还是有的,最好是程序带注释和触摸屏,可以看一下别人编程的整体框架。

网友D:
有些很有用,分解一下段落可以直接用,真该谢谢那些热心人。

网友E:
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各种变量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

网友F:
多学习还是好的

网友G:
可以先看硬件手册 再看编程手册 最好有点实际例子的结合 最重要的动手做个

网友H:
看程序要有设备的功能和工艺,否则很难快看的懂 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