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 RS232连接线有干扰

楼主(2012-09-23):
大家好,公司的设备出现控制器实际测量值与传到PC上的值有时会
存在误差,初步判断为连接线有干扰,请问shield 与SG (signal ground)该如何接才好啊,谢谢了
1 Shield
2 SD (TXD)
3 RD (RXD)
4 RS (RTS)
5 CS (CTS)
6 DR (DSR)
7 SG (GND)
8 CD (DCD)

楼主:
自己顶下,大家帮忙啊

楼主:
求高手指点啊

楼主:
问题还没解决,大家给点意见啊

网友A:
shield是外壳,一般跟屏蔽相连,跟SG有什么关系!

楼主:
请问现在shield什么都没有接,是不是要和屏蔽线接在一起啊,还有SG要接到哪里啊

网友B:
干扰的话应该是表现为通讯异常、中断等,因存在误差判断是通讯收到干扰是否恰当?

楼主:
您说的有道理啊,我的问题就是本身在控制器上的测试值是正确的,但是通过
RS232传到PC的值就和实际测试值有了误差,请问该怎么消除这种误差啊,谢谢!!

网友C:
通信协议加校验!

楼主:
是这样的,我们用的是位移传感器,设备上有几个位置在用,但只有其中一个传输的数据
有误差

网友D:
RS232通讯时,干扰不应该导致误差。电压,电流信号才会产生这种误差吧。
RS232通讯如果受到干扰,应该是通讯不上,或者数据非常混乱

楼主:
那请问该怎么消除电压,电流信号对数据传输的影响啊

网友E:
RS232通讯如果受到干扰,应该是通讯不上,通讯中断,不会存在误差,继续等待高手解答,向高手学习。

楼主:
等待高手解答啊!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RS232通讯时,干扰不应该导致误差。电压,电流信号才会产生这种误差吧。
RS232通讯如果受到干扰,应该是通讯不上,或者数据非常混乱

我也这样认为。

楼主:
请问这种问题如何检查啊

网友G:
并联一个0.1UF到10UF的电容,把接地点都接到一个电源上,都不行,你再写滤波求平均值咯

楼主:
大家帮忙看下,这是接线图,interface connecter  是RS232

楼主:
请问该怎么搞啊

网友H:
请将控制器和测量的设备共地看看

楼主:
您说是图纸上的哪个和哪个相连接啊,能说具体点吗,不是很明白,谢谢了

网友H:
就是两个接在同一个接地点,让两个设备等电位。

网友H:
意思是将上图的GND和下图的GND都接地。
只能说让你试试看。
还有通讯线一定要用屏蔽的双绞线。
双绞线可以有效的抵抗干扰。

楼主:
控制器的地你说的是图中的23号码,测量的设备您指的是什么啊

网友I:
屏蔽线只能一端接地,另一端悬空。如果两端接地干扰会很大,影响信号传输。

网友J:
不懂,学习中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