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PLC第一次能连电脑第二次就不行了

楼主(2012-09-23):
台达PLC我刚开始能连上电脑 ,还上传了程序, 第二次就不行,换了另一个台达PLC的还是不行,不知道是串口不行还是设置有问题,求大侠们帮帮忙

网友A:
估计线有问题吧,有用USB转232?
我想也是USB转串口有问题 只是没什么好东西测

网友B:
在设备管理中看看连接状态
这个怎么看 能看得出来吗 能教教我吗 谢谢

网友C:
你重启电脑或是重新连接数据线试试

网友D:
第一原因是通信端口设置不对;
第二原因是通信电缆有问题;

网友E:
软件设置可能不对(通讯波特率、传输方式、起始位、数据位等等)WLP设置要与PLC设置一样。你恢复一下默认值再通讯看看。

网友F:
看看你的COM口設置的對麼?

网友G:
电脑重新启动看看。再看看COM口设置的对不对,再检查一下编程电缆

网友H:
看看COM口设置的对不对

网友I:
看COM口设置对不,在电脑设备管理里看,USB口是插在同一个不

网友J:
看看是不是电脑端口和PLC的端口不一样

网友K:
如果连端口都不知道在哪里
如果连端口都不知道修改
如果连串口调试软件都不会用
那我只好沉默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