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纶触摸屏稍微改下离线模式就出现乱码

楼主(2012-09-23):
我在触摸屏程序里不管改动什么离线模式就出现乱码,还有触摸屏程序里的VW是对应PLC变量里的VW对吗?

楼主:
[没改前upload=1]改过后

楼主:
就是改了下VW的数字就成这样了

网友A:
查看是否丢失了图库文件。
龙芯

网友B:
你将原来的程序反编译后再修改就可以了,注意反编译时文件命名一定要和原来的一样,这是因为在你修改后,它的位图库就会变,导致找不到图库,才会乱码。
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,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。
只要我接手的项目,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