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9-23):
请问三菱PLC编程中一行不够用了转到下一行咋整?

楼主:
K0怎么输入?

网友A:
1.直接输入指令。
2.在前面用插入列:ctrl+insert:将后面的拱到下一排去继续编辑。
3.用F9调出线段指令输入K0/K1等标号即可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123)
  • 下载积分:+2(13575426796) 好贴好贴!

网友B:
    直接输入,软件会自动切换到下一行的

网友C:
    唉 我无语了 软件会自动移到下一行的

网友D:
    支持3楼的说法

网友E:
    直接写就是了,会自动排到下一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