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控制步进不工作,求帮助

楼主(2012-09-23):
上为接线图
PLC 设置了CH0 脉冲输出(Y0,Y1)
驱动器型号YKA2608MC
电机2HB86-80
研控产品
用驱动器自带脉冲,可以正常工作
补充:驱动器和电机线没问题,驱动器自带脉冲可以正常工作。
X0给-24V时,Y0输出灯亮

楼主:
没有朋友用松下 的PLC么?

网友A:
PLC与电机的线是不是没接全

网友B:
输出的COM接什么?

网友C:
电机PUL+有没有接电源
?

网友D:
把步进驱动器的脉冲正接24V+
步进驱动器脉冲没有形成回路
龙芯

网友E:
给你个程序,你照着做吧,你指令的驱动存在问题。
下载积分:+2(许可)
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,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。
只要我接手的项目,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

网友F:
你的控制字写的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输出的COM接什么?
输出没打到com端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机PUL+有没有接电源
?
驱动器PUL+ 接+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