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ep7 v5.5中文版装不了

楼主(2012-09-23):
step7 v5.5英文版的可以安装,中文版的安装到一半就装不了了,提示不能安装完成,请教大家怎样才能安装中文版的

网友A:
软件有问题或操作系统、安装硬盘空间不足!

楼主:
硬盘空间还有几十G,软件应该没问题,操作系统不好说,但是英文版的安装都没问题啊

网友B:
好多原因会造成:比如:路径有中文,目录太长
杀毒软件没有关闭
操作系统最好XP
若实在不行,重新装一次系统试试看。